PADS里面只显示部分网络的飞线

楼主(2013-07-08):
    这样的问题:在布局的时候,我希望只显示某一部分网络的飞线,其他的网络飞线不显示,我的是9.3版本,需要如何设置呢?

网友A:
    ctrl+alt+n ,把不显示的网络移到右边并在右下角选NO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alt+n ,把不显示的网络移到右边并在右下角选NONE

    谢谢你,这样设置我会弄,这样设置太麻烦了。但是看jimmy的视频,应该是最新版本的可以那样设置吧。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
在ROUTER里面,选中你要走线的网络,
再CTRL+ALT+N,
直接增加就可以了,(只需要点ADD)

再把默认的飞线关掉,
    这样就只剩下你要走线的飞线了

网友B:
    所有鼠线都关掉,然后退出对话框,在选择网络,在原理图或者layout里面都可以,右键view net,网络列表里面就只会出现你选择的网络,在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鼠线都关掉,然后退出对话框,在选择网络,在原理图或者layout里面都可以,右键view net,网络列表里面 ...

我就是这样设置的啊,但我想要的是这些网络的飞线显示出来,能够看出它们的交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