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关于hfss中port设置问题

楼主(2013-07-09):
我想用hfss仿真一对耦合微带线,用的Solution type是Driven Terminal,两层板,top层(走线的)是2.2mil,中间介质59mil,底层gnd是2.2mil。
关键是仿真设置port激励时好像有问题,是lump port,我看了人家仿真的耦合过孔,设置都是差不多的,是不是还要对定义什么差分对?
我的目的是想观察他的差分S参数。
具体情况如下:

model

model

port定义

port定义

port error

port error

工程文件

网友A:
lump port时,空气盒子和端口平面相切了,把空气盒子XYZ方向都加大,也可以设置为wave port。差分S参数也可以设置,就在激励点右键,有个差分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lump port时,空气盒子和端口平面相切了,把空气盒子XYZ方向都加大,也可以设置为wave port。差分S参数也可 ...

谢谢songcxi的耐心解答,还帮我改了工程,真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