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BGA封装设计HDI板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3-07-09):
BGA封装,132PIN,IC球形直径0.15mm,间距0.5mm.如图片所示
以上是IC资料,
问题:
1.在设计PCB封装时,球形焊盘直径做多大合适,
2.打算用这颗IC设计四层单阶HDI,盲孔做多大合适,
3.最佳叠层方式是那一种。
谢谢!

网友:
你这数据跟图有不对的地方吧  确定直径只有0.15MM ?  图中间距大概是直径两倍

网友A:
0.5MM的BGA焊盘尺寸常规0.23mm(两焊盘之间能过一根3.5mil的线),也可以是0.25mm(焊盘之间不能穿线)。盲孔用4/10或者4/11。四层板叠层最好是top/gnd02/pwr03/bot

网友B(2018-02-28):
引用 网友A:
0.5MM的BGA焊盘尺寸常规0.23mm(两焊盘之间能过一根3.5mil的线),也可以是0.25mm(焊盘之间不能穿线)。盲 ...

如果是六层单阶HDI,那叠层应该怎样好,L2是地层还是信号层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六层单阶HDI,那叠层应该怎样好,L2是地层还是信号层好

6层1阶,一般top/s1/gnd/pwr/s2/bot,四个信号层,top/bot都是参考S1/S2残地,一般看主芯片在那一面,GND靠近主芯片,主芯片与GND之间的信号层就是整板最优信号层,1接盲孔下来直接布线,电源面也可以视情况走线,GND面必须完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层1阶,一般top/s1/gnd/pwr/s2/bot,四个信号层,top/bot都是参考S1/S2残地,一般看主芯片在那一面,GND ...

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按照1阶下来直接盲孔走线,L2层的阻抗线控制不了50欧姆  90欧姆 100欧姆。我用Si9000调了很久,没找到合适的层叠线宽。请问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按照1阶下来直接盲孔走线,L2层的阻抗线控制不了50欧姆  90欧姆 100欧姆。我 ...

有碰到过HDI阻抗调不出来的,没招只能牺牲阻抗了。你可以找板厂咨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