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求解,为什么我的分析直流不通呢?

楼主(2013-07-09):
求助 仿真连接器的S参数时,直流一直不通,没理由啊!大侠帮忙给个解释吧。
Driver Teminal     wave port

HFSS文件

网友A:
SMA Port 有問題。
1. 刪除 SMA2 的 Unite.
2. 修改 signal_sma 第三個 MOVE 的 Z 軸值為 -0.25,這樣才會與 PTEF 切齊。
3. 重新 assign 這些 objects 成 copper。
4. 修改 SMA port 成 24 邊形圓 port 。
5. 修改 Air box 大小貼齊 wave port。
這樣跑出來就沒有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A Port 有問題。
1. 刪除 SMA2 的 Unite.
2. 修改 signal_sma 第三個 MOVE 的 Z 軸值為 -0.25,這樣才會 ...

多谢, 修改中第二步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机械结构固定,这个部分我是不能动的!第四步好像我现在已经是相切的啊?仁兄请指教

网友A:
修改中第二步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為你的機構中間的頂針凸出來,把結構拆解,才可以把頂針下移一點,這樣下 wave port 才能貼齊介質,
感覺比較合理,這樣跑起來的 S 參數就正常。若是你的結構真需要隔空氣再到介質,那 wave port 也請下 24 邊型圓 por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中第二步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為你的機構中間的頂針凸出來,把結構拆解,才可以把頂針下移一點,這樣 ...

多谢仁兄赐教。 能贴上你做的文件吗 ,我改了之后还是不行。S11还是从0dB开始.

网友:
Sorry, 之前看錯結果,是DC不通,有些奇怪。
我若解出來,再放上來給你。

网友B:
XIAO GONG 你的上传的这个文件在我的HFSS里面没法运行,一直都在报错,我没有搞定,不知道你的有没有?
还请大神们指正
错误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XIAO GONG 你的上传的这个文件在我的HFSS里面没法运行,一直都在报错,我没有搞定,不知道你的有没有?
还 ...

问题已解决,  修改port为圆形port,去除超出辐射边界的金属的部分。
个人觉得如果PORT相连的conductor超出边界,可能会被定义成辐射的性质。

网友:
回 # 8
S21 的結果怪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修改port为圆形port,去除超出辐射边界的金属的部分。
个人觉得如果PORT相连的conductor超 ...

你说的这个我知道我早做了,只是运行时一直报上面的那个错误,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我知道我早做了,只是运行时一直报上面的那个错误,不解

没有复制到现象 ,是不是软件版本问题 ,我的是HFSS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