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序图中的阴影部分怎么理解?

楼主(2013-07-09):
    如下图中的红圈所示,影部分怎么理解?

楼主:
    包括图中的地址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包括图中的地址线

时钟上升沿采样数据,只关心时钟信号在上升沿时刻各信号的状态,其他时间不关心。阴影就是表示无效的状态或者不care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