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4558如何搭建成电压比较器?

楼主(2013-07-09):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如何利用运放4558搭建成电压比较器?

网友:
TL431是可调可控电源吧,这个有什么用呢

网友:
运放开环不就是比较器了么,只不过输出不OC/OD,取决于VCC而已。

网友:
    把运放的反相端作为参考源,同相端作为电压比较的输入级,就可以。

反相端接2个电阻到电源VCC(最好其中一个位电位器,可做调节)进行串联分压,同相端接一电阻到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