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等长的问题

楼主(2013-07-10):
DDR的数据线,地址线,还有控制线,是全部等长,还是分别等长。哪位高手指点我一下。

网友:
要是能做到全部等长更好,做不到的话就数据一组,地址,控制和clk做等长

楼主:
你是意思是,数据一组,后面这三种一组,总共做二组等长?

网友:
    我也是在网上下的,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