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ia盖绿油和不盖绿油的好处和坏处?

楼主(2013-07-10):
现我公司有几个大侠在争言着via盖与不盖的问题。

网友A:
    这要看具体情况,一般通孔要盖绿油,若是散热孔就不必要了,但是有一种情况是透气孔在元件下面,而又考虑到过波峰焊,担心锡冒上来顶到元件就把顶层盖绿油,底层不盖。

网友:
    楼上正解!  其实除了像通风散热孔这类的  其余的过孔一般情况下处理都是塞油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具体情况,一般通孔要盖绿油,若是散热孔就不必要了,但是有一种情况是透气孔在元件下面,而又考虑到 ...

谢谢你的回答,很好,我司都有人这样提过,所为人多,点子多,期待有权威的标准说法。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过孔盖油可以防止过孔腐蚀开路。一些进水的线路开路的板子,都是过孔向开路。

网友B:
    盖不盖绿油,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确定,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调试的时候,没有绿油的过孔,可以当做测试点来使用;飞线的时候,没有绿油的过孔很容易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盖不盖绿油,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确定,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调试的时候,没有绿油的过孔,可以当做测试点来使 ...

如果你不做量产只做测试的话确实是好方法!但大部分都是基于量产的基础上去考虑板子的设计!

网友:
    不盖油的话容易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