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仿真耦合过孔求教

楼主(2013-07-10):
看了我导师一片写耦合过孔的论文,里面对两个耦合过孔的的仿真,用的是Hfss,我自己按照他上面给的参数建立了模型,但是仿真结果和论文上相差太大,还有许多谐振。这个是什么原因?大家能帮我看一下吗?

model

model

仿真得到的S11

仿真得到的S11

the differential_vias.rar

工程文件

导师论文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我这个模型对不对,还是哪边设置有问题?

网友:
你的2个焊盘好像连在一起了,试着独立分开,再仿真下

网友A:
你的2个焊盘好像连在一起了,2个过孔也连在一起了,都把他们分开,空气盒子离PCB的X Y Z方向都远点,设置为辐射边界条件。希望你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2个焊盘好像连在一起了,2个过孔也连在一起了,都把他们分开,空气盒子离PCB的X Y Z方向都远点,设置为 ...

谢谢songcxi的解答,这个设置好像是有问题,焊盘和过孔都连在一起了。。air也要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