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急,求助:LVDS的走线

楼主(2013-07-10):
我板子里面有LVDS和DDR2走线离得比较近,我DDR走线向右挪动了一下,这样LVDS线和DDR线之间有一块地铺进来了。但是不能打地孔,因为下层有走线,请问这样的话能保证DDR和LVDS都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要看你的DDR和LVDS走线所对应的平面层是否是完整的地平面,在两者之间的铜皮地最好有地孔,是为了减少信号的返回路径,减少干扰,还有LVDS线间应该也要有包地,LVDS都市差分走线,每对差分线之间都要包地,严格点,阻抗要达到100欧姆+/-10%的误差,此处的差分走线必须等长为先

网友:
    没问题的,但是要注意LVDS的时钟线和数据走线保证4W以上,LVDS的时钟线和DDR走线不能靠太近,至少5W以上

网友:
    如果没有打孔,建议删除中间的地铜,避免天线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的DDR和LVDS走线所对应的平面层是否是完整的地平面,在两者之间的铜皮地最好有地孔,是为了减少信号 ...

    我把线调整了一下,LVDS走线做了禁铺,禁铺两边有包地,如何?

网友B:
    最好在LVDS的 CLK Pairs上增加包地,比全包有效,还要保证养分对的阻抗!

网友:
    评论的很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在LVDS的 CLK Pairs上增加包地,比全包有效,还要保证养分对的阻抗!

那这个禁铺还用画吗?

网友C:
    建议删除中间孤立的地铜,或者想办法在DDR与LVDS之间的地铜加一些过孔。至少加两到三个,一端加在插座处,一端加在CPU处,中间再想办法加一个。

    如果没办法加。那就删除中间孤立的地铜。完全可以跑起来,请放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删除中间孤立的地铜,或者想办法在DDR与LVDS之间的地铜加一些过孔。至少加两到三个,一端加在插座处,一 ...

    谢谢!

网友B:
    如果你这个板是双面板,在有空间的情况每个差分对用20~24mil走线包地,并且在地线上打过孔效果肯定最好的,可以保证由于底面地平面分割造成的EMI。如果是四层或六层有参考地,那可以按楼主的方式,用Keepout把差分对内的Copperpour禁布。

    两层板LVDS线GND包地打孔

    两层板LVDS线GND包地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这个板是双面板,在有空间的情况每个差分对用20~24mil走线包地,并且在地线上打过孔效果肯定最好的,可 ...

    请问差分对用20~24mil走线包地和只打地孔不连底线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如果只包地,不打孔,阻抗会不连续吧,我们一般都边地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包地,不打孔,阻抗会不连续吧,我们一般都边地打孔。

我说的是只打孔不连线

网友:
没有这样的做法,除非copper能把VIA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这个板是双面板,在有空间的情况每个差分对用20~24mil走线包地,并且在地线上打过孔效果肯定最好的,可 ...

    感觉你这个板子 lvds的串联电阻位置放得不是很合理  应该是要靠近IC放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