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GHZ(HW)中“HW”是什么意思,哪位高手知道??

楼主(2013-07-10):
在示波器中带宽设置中,1.0GHZ(HW)中的“HW”是代表什么意思,哪位高手知道??谢谢了!

网友:
看起來是指帶寬限制(Band Limit)濾波器是用硬件(Hardware)做掉,還是用數位訊號處理器(DSP)軟件(Software)做掉。

网友(点评):
这个狗粮味道不错!

网友A:
超级版主就是个知识仓库

老大,你颠覆了大家的英雄情结!不过还是很给力!哈哈
我只是幫他在古狗上找到答案!^_^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级版主就是个知识仓库

网友:
超级版主

网友:
这都被版主发现了,厉害!!!

网友:
有点崇拜了。不知是否有Agilent DSO9404A的操作说明书?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硬件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