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疑问 求解答

楼主(2013-07-10):
我用2301 场效应管做了一个开关线路,想实现G 为高 时后面D没电,G为低时,D有点为5v。我在S端接的5v,求指导为什么我发现当2301关断的时候,D会有2.2V左右的电压啊。

网友(点评):
S 端(Pin 3)接 5V,Body Diode 是順向偏壓(Forward Voltage),這樣關得掉嗎???

网友A:
D后面有大的电容没?电容放下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D后面有大的电容没?电容放下电试试

后面接的是单片机,没有大电容,后来我把输出接上了一个4.7k的电阻,发现还是有电压,为1.9v

网友(点评):
断开输出脚pin3测测吧,应该是后面电路的影响

网友:
你的G级高是多少伏,低是多少伏?如果不是后端的影响就是MOS 管没完全关断。

网友:
你的电源流向是哪边到哪边。
MOS管开启要一定的VGS电压。
是不是你把P管和N管弄错了吧。

网友:
你画的这个电路是NMOS,呵呵,箭头朝里是NMOS

楼主:
谢谢诸位了,我知道情况了,是后面的单片机从其他口回灌的电压。那我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能防止这种电压回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诸位了,我知道情况了,是后面的单片机从其他口回灌的电压。那我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能防止这种电压回灌呢

怎么回灌的?讲清楚些学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诸位了,我知道情况了,是后面的单片机从其他口回灌的电压。那我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能防止这种电压回灌呢

加个二极管,或是串的电阻

网友:
    lz要用pmos的。

楼主:
    回灌是因为有个脚被拉高,单片机的电让我断掉了(就是上述2301线路),这样就通过这个拉高的脚进入单片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