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SB Hub控制芯片UPD720114的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3-07-10):
做个USB扩展电路,用的USB3320+UPD720114组合,USB两根信号线要求做90欧阻抗控制,还需要加串联电阻匹配阻抗吗?高速信号里有串联电阻匹配阻抗的用法,差分信号线串联电阻、线间距和线宽都发生了变化,信号线本身阻抗不就不匹配了吗?矛盾了。。。

网友A:
7口USB2.0 HUB集线器还是用经典的额FE1.1和FE2.1组合吧,USB3.0的话用VL812,  USB2.0 不需要在差分线上串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7口USB2.0 HUB集线器还是用经典的额FE1.1和FE2.1组合吧,USB3.0的话用VL812,  USB2.0 不需要在差分线上串接 ...

只需要4个USB口就可以了,上一版没做阻抗控制,问题多多,插上U盘或鼠标有时候不识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需要4个USB口就可以了,上一版没做阻抗控制,问题多多,插上U盘或鼠标有时候不识别。

4口还需要用两个芯片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口还需要用两个芯片组合?

一个USB芯片 一个H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