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USB Hub控制芯片UPD720114的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3-07-10):
做个USB扩展电路,用的USB3320+UPD720114组合,USB两根信号线要求做90欧阻抗控制,还需要加串联电阻匹配阻抗吗?高速信号里有串联电阻匹配阻抗的用法,差分信号线串联电阻、线间距和线宽都发生了变化,信号线本身阻抗不就不匹配了吗?矛盾了。。。

网友:
串电阻的阻值会包含掉电阻位PAD引起的失配。如果速度高,有的还会把电阻PAD正下方的平面的铜皮去掉小块,以减小PAD对于信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