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段小程序的疑问,大神请进来指导下!谢谢

楼主(2013-07-10):
reg  [23:0]   time_cnt ;    // 使用TIME_CNT  计数器来控制LED 闪烁的频率
wire   [23:0]   time_cnt_n ;  //TIME_CNT的下一个状态
//=============================================================================

//=============================================================================
//  下面这一段代码看起来可能有些罗嗦,开始看会觉得不习惯。它的好处是当工程很大时
//   分析起来很有优势,因为时序逻辑部分的写法几乎是完全一样的,这时我们就可以将主
//   要精力放在分析组合逻辑上面。
a lways @ (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b )
begin
   if(!rst_b)
   time_cnt  <=   24’h0;
   else
time_cnt     <=     time_cnt_n;
end

a ssign time_cnt_n     =    time_cnt + 24 ’h1;

楼主:
为什么不这么写啊?
a lways @ (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b )
begin
   if(!rst_b)
   time_cnt  <=   24’h0;
   else
time_cnt     <=   time_cnt + 24 ’h1;
end

a ssign time_cnt_n     =    time_cnt
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吗?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