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OAR SI9000的问题,急求大虾帮助

楼主(2013-07-10):
C:\Documents and Settings\hhliu\桌面

楼主:
板子叠层如上。这个板厂发来的L3层阻抗计算

楼主:
按我的理解,H1应该是PP胶(0.38MM),H2应该是芯板(0.13~0.15MM)。但这跟板厂的数据刚好相反。是我弄反了还是板厂弄反了。求解。

楼主:
这图顺序怎么看啊?H2上面那个铜层是L2层还是L4层??

网友:
    第三层的走线参考的是第二层的地平面,因为你芯板的厚度是0.13-0.15mm,而PP片的厚度是0.38mm,参考第二层地平面的阻抗肯定要比参考第四层平面的要小啊。

网友A:
    L2和L3是由一块芯板构成的,蚀刻出来的线路截面类似于一个梯形,梯形的窄边对应的是PP片,高度对应H2;梯形的长边对应的是芯板的绝缘材料,高度对应H1。板场选的这个阻抗模型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2和L3是由一块芯板构成的,蚀刻出来的线路截面类似于一个梯形,梯形的窄边对应的是PP片,高度对应H2;梯形的 ...

模型是H2(PP片)在上面,H1(芯板)在下面。实际做的板子应该芯板在上。PP片在下。那这模型是从下往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型是H2(PP片)在上面,H1(芯板)在下面。实际做的板子应该芯板在上。PP片在下。那这模型是从下往上? ...

    模型的选择是正确的,上线宽W2是与PP片接触的,下线宽W1是紧挨着芯板的绝缘材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