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功放参数对比测试条件设定的疑问

楼主(2013-07-10):
在固定的电源供电电压和负载下,根据Vout=Vin * Av,当在不同的Av下得到相同的Vout,测量对应的功放SNR、THD+N、频率响应、不平衡度、分离度等参数是不同的。
在对比测试两个不同的功放,为了尽量保持测试条件的一致性和对比的有效性。我们应该选取固定的Av还是固定的Vin作为参考呢?
希望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此外,从TI的芯片数据手册中看到如下测试数据。
这里的Av和Vin一般是什么样的条件呢,数据手册中没看到对应的说明。

网友A:
先解決第二個問題!

Operatinal Amplifier Noise Density Test Circuit

也是踢哀(TI)的技術文件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解決第二個問題!

Operatinal Amplifier Noise Density Test Circuit

你说的是Av=1的意思么?愚钝,望明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Av=1的意思么?愚钝,望明说

您只是愚鈍,小弟是愚蠢!

運放的雜訊會隨增益(Gain)一起被放大,很多運放的特性都是設定在 Av = 1(Unity Gain)下的表現。

如果兩個放大器要做比較,觀念上來說應該先固定增益,然後改變輸入大小來觀察輸出差異。

楼主:
多谢大神指教

网友:
有学习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