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差分信号转电源开关控制

楼主(2013-07-10):
现在想利用RS485的差分信号,来控制一个电源开关,即转换为高低信号,同时还不能够影响数据的正常传输,有思路的朋友给提供些思路,谢谢了!

楼主:
Super Girl能不能再回复遍,上次的回复看不到。

网友(点评):
後來想想太複雜,算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Super Girl能不能再回复遍,上次的回复看不到。

额,没事,说说无妨,本来就是抱着学习的态度的,

网友A:
不知你要的效果是什么?
1,485信号和你的开关对应状态是什么
2,信号控制开关需求如何,是有信号就开,还是要作为一个从机的方式来通信(应该不是,不然就不用问了)
3,485控制开关打开以后呢,需要延时不
…………
等等这些介绍清楚。
如果你只是想有通信的时候就打开或者关闭开关,没有通信的时候是另一种状态或者类似的话,这种就比较简单了。

网友B:
同時傳控制訊號和資料可能技術層次蠻高的,如果傳控制訊號時不傳資料,傳資料時不傳控制訊號,小弟倒是有一個想法。

一般 RS-485 還是會用 UART 來傳資料,你只要傳一個 UART 看不出來的訊號就可以。例如,10ms 的空白(Space)當開電(Power On),20ms 的空白(Space)當關電(Power Off),接收端需要用 CPLD 寫一個脈波偵測器(Pulse Detector)。

UART 傳送時 Start bit = 0(Low)、Stop bit = 1(High),以 N81 的格式來說,正常資料所能產生的最長脈波為 9 個 bit 的 0(Low)之後,一定要拉起來為 1(Hiig ),因為 Stop bit = 1(High)的關係。

這個方法可能較簡單!

网友:
另一個方法︰

既然對方能收資料一定有微處理器(MCU),如果您玩過魔電(Modem)知道 AT Command 和 +++ 脫離碼(Escape Code)的話,這樣的方式也可以考慮。

唯一提醒的是,AT Command 和 +++ 脫離碼(Escape Code)是有專利的,如果是學生做專題就還好,要商品化的話就要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時傳控制訊號和資料可能技術層次蠻高的,如果傳控制訊號時不傳資料,傳資料時不傳控制訊號,小弟倒是有一 ...

谢谢,Super Girl,这个就是我想要的,非常感谢! 有机会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要的效果是什么?
1,485信号和你的开关对应状态是什么
2,信号控制开关需求如何,是有信号就开,还 ...

好的,谢谢你!
就是利用RS485传控制信号和数据,且它们是分开的,主要是想寻求思路,可能有些地方表述的不太清楚,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