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Class 1应用(CSR+T7024)出问题了

楼主(2013-07-11):
大家好,最近在作蓝牙Class 1应用,使用的是CSR的BC5+Atmel的T7024前端IC。如下原理图:
现在实测了CSR的天线位置,也就是前端的输入有-10dBm的功率。而在前端IC后级测到的功率
数据却小了很多。远远达不到Class 1的应用,各个控制引脚的时序都没问题。距离只有区区的
十米左右。求大侠给的指导方向!

网友A:
看不懂楼主说什么的菜鸟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楼主说什么的菜鸟飘过

看到有新消息,还以为有救鸟。

网友(点评):
我是怕你沉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到有新消息,还以为有救鸟。

 多谢关心,亲

网友(点评):
那啥,在性别没有确认前不要乱叫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关心,亲

 是你想太多了

网友B:
U14的带宽是多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U14的带宽是多少呀

 问题应该不在这里,这个滤波器是专用于2.4GHz这个频段的带通滤波器。以上为特性曲线,其允许通过功率500mW。

网友(点评):
你要是妹子的话应该拿出联系方式悬赏解决问题,保证各位狼友立马帮你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L14改OR看看

现在就是使用的0欧姆电阻

网友:
PCB走线发PP看一下

网友C:
你把天线断开,用半刚性电缆把信号直接传导进频谱仪里边看看是多少DBm.与T7024规格书的功率对比。少太多就向前找。我估计这些匹配元件都得重调。RF的东西很奇怪。有时照抄PCB都不行。。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搜到这俩关键元件的规格书。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天线断开,用半刚性电缆把信号直接传导进频谱仪里边看看是多少DBm.与T7024规格书的功率对比。少太多就向 ...

T7024在http://www.alldatasheet.com/可以直接查到,我截两个图过来。
 图中的红色线部分应该是作为各级的交流负载?
我在TI的类似产品看到有对这部分走线的要求,貌似要求PCB走线等效为一定电感值的线。但是对这部分没
有做详细的说明,只是给出了一个gerber文件作为参考。求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T7024在http://www.alldatasheet.com/可以直接查到,我截两个图过来。
图中的红色线部分应该是作为各级的 ...

在电源上绕PCB电感起CHOKE作用。可以试着用射频0402封装电感代替一下。
我看见T7024的规格书了。输出理论功率是23DBM.按道理是不应当的。让软工写代码把CSR芯片进入载波模式,只发2.4G单载波把天线取下用半刚电缆馈入频谱仪看下功率吧。
另外元件应当没问题吧??关键电容得是射频电容、关键电感得是射频电感哦。。不然影响超级大。RF部分的分立元件首推村田射频系列的。虽然有点小贵。但是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电源上绕PCB电感起CHOKE作用。可以试着用射频0402封装电感代替一下。
我看见T7024的规格书了。输出理论 ...

但是电感值应该怎样确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