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指点这个出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7-11):
如图:  pads LOGIC 跳出这个错误

网友:
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管脚“PIN150”在库中没有找到。选库中已有的PIN即可

楼主:
这现象是这样发生的:
    我从别人的ORCAD文件弄成了LOGIC文件,然后把它里面的所有元件(原理图元件封装) save to library后,放到我自己的库里面。后来,再做别的项目时,调用库里面的这种元件就跳出了这样的错误。
    求解决办法!

网友:
那就是你的器件PIN没有存入库中。或没有加载这个PIN所在的库文件。或新建个与之同名的PIN。

网友:
封装没有做好

网友:
是不是你原理图里面封装名称和PCB名称不完全相同,仔细核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