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入口反灌电流

楼主(2013-07-11):
本人在使用单片机的时候,把单片机的吃电断掉,结果发现有电流从其他口灌入,导致有2.2v左右的电压,请教各位我怎么把这种电流回灌现象杜绝掉呢。不管是外围还是内部杜绝的方法都可以教教我啊。

网友:
CMOS 不給電而週邊仍有電時,會透過 I/O 管腳漏電。

如果系統有部份關電(Partial Power Off)的需求,建議 I/O 管腳以有電源隔離(Power Isolation)的邏輯閘(Logic Gate)隔開,只要一斷電管腳會變成高阻抗(Hi-Z)狀態。

踢哀(TI)的 LVC 和 AVC 系列邏輯閘(Logic Gate)有電源隔離(Power Isolation)功能。

网友A:
參見踢哀(TI)CMOS Logic Handbook

Isolation Level = 1 是 Partial Power Dow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見踢哀(TI)CMOS Logic Handbook

Isolation Level = 1 是 Partial Power Down。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实践出真知,还是要多多实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