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把一块板子上的DDR和BGA走线复制到另外一块板子上

楼主(2013-07-11):
新手求教!我现在有一块板子需要完成,但是我不会走DDR,我现在需要把一块走线OK的板子上的DDR和BGA之间的走线复制到我需要重新画的新板子上,请教各位该怎么处理能,能详细点最好,谢谢大家

网友:
選擇你要的走線 via ,然後按右鍵做 make resue 存成一個檔
再另外開到你想要放入的 layout檔裡,用eco 裡的add resue 放進layout檔裡

网友:
对滴,使用reuse功能 让你省很多事情 嘎嘎

网友:
复用走线和过孔的前提是器件相对坐标一致。复用走线分 相同网络走线复用和不同网络走线复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对的,是这个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