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层板内电层一些疑问

楼主(2013-07-11):
一直都没划过多层板今天在画多层板的时候遇到些问题想请教下大家

1.在画多层的时候习惯是一开始就添加内电层的吗,还是先把信号层画好然后再添加内电层。
2.内电层添加好后先不添加网络,等分割好后再逐个添加网络是这样操作的吗
3.内电层铺铜厚度、层与层之间距离和过孔连接方式一般都有什么要求啊还是采用默认就可以

网友A:
1、层一般是开始就添加的
2、这个看个人习惯,可以先添加网络,到后期优化就可以了。添加网络的目的是你可以目前减少一些飞线,方便你走线,当然不添加的时候你可以先直接影藏这部分飞线,
3、内电层敷铜厚度和间距取决你的叠层设计,过孔的连接方式建议全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层一般是开始就添加的
2、这个看个人习惯,可以先添加网络,到后期优化就可以了。添加网络的目的是你可 ...

非常谢谢!,隐藏的话就是按N---HIDE-NET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