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咋个让两块板子接口位置一样

楼主(2013-07-11):
我有两块板子,结构上是一样的,咋个才能让这两块板子接口定位都一样

网友:
结构一样的话,把2个板的原点和元件坐标设置相同就可以了

网友:
PCB原点都设在同一个位置

网友:
PCB原点都设在同一个位置.那其它的结口把坐标弄成一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