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带开关耳机座子设计问题

楼主(2013-07-11):
各位硬件友,遇到个问题,请教大家子!

图中耳机座,我想实现当耳机插进去时,功放能够静音,即用耳机座的一个脚连接功放的静音控制脚,请问该怎么去实现。
在没插进耳机座时,4和5是连接,3和2是连接的,1脚单独;当耳机头插进去后,4和5,2和3都断开了,但都没有跟1脚接触到,1脚连接耳机头的地端。
补充:2和5是左右声道输出

网友A:
这种耳机座不行。换另一种,地线有两个引脚的可以通断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耳机座不行。换另一种,地线有两个引脚的可以通断的那种。

这种也可以,我已经实现了,呵呵! 这种也是带开关的

网友(点评):
实现了就给贴出来给大家一起学习学习嘛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也可以,我已经实现了,呵呵! 这种也是带开关的

这样就可以实现了,如果MUTE电平不一样,再加个三极管反相就行,对于R1178和R1175,不要相差太大,不然三极管导通电平有点低,实际我用27K和2K。

网友(2014-10-30):
引用 楼主:
这样就可以实现了,如果MUTE电平不一样,再加个三极管反相就行,对于R1178和R1175,不要相差太大,不然三 ...

我认为下图就可以搞定了啊:

未插耳机时,5、4相连,3、2相连;声源直达左右功放;
插入耳机时,5、4断开,3、2断开;功放无声,耳机接触5、4脚和1脚。

网友(点评):
思路清晰,图画得也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