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線数字电视接收效果不好

楼主(2013-07-11):
最近在测试无线数字电视接收的效果,是用TELECHIP TCC3510,公司在11楼,但是必須靠近窗户,还要把天线指向某个方向,才能勉强收到全部的频道,但某台液晶电视插上一根5cm的铁丝就可以收到全部的频道。

外部線路有放大器,但是上了之後似乎也沒什效用,效果好不好,決定都在晶片嗎?外部線路有什可以改善的?

网友:
天线部分的极化不太好,换antenna模块或者调试天线前匹配会有改善

网友:
1.天线性能较差。
2.电视解调芯片性能较差,或者射频前端电路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