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画铜皮时图形为何总闭合不上,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3-07-11):
pads画铜皮时图形为何总闭合不上,求高手指教??如图片所示,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最好选用大一些的栅格好控制,比如5密尔或者更大。你这是自交叉了。

网友:
    设置一下栅格就好了

网友:
    你的闭合区域太小了

网友:
    稍微留点区域点击闭合,有时候你线设置的比较宽时,点在端点会提示自身不能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