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做出来 变压器和Q1这个管子很烫 不知道有什么解决办法没

楼主(2013-07-11):
这个电源做出来 变压器和Q1这个管子很烫 不知道有什么解决办法没,大家看看哦

网友A:
现在还在用简易型RCC电路。 成本压力很大吗?
既然能用光耦了, 干嘛不要他激型电路。 现在很便宜的。
1. 图中的 有DRC吸收电路吗? 接法有错! 不能对主电路起保护作用。
2. RRC 的开关频率一般比较低,主线圈电流为锯齿状, 变压器磁芯的选用要注意匹配。
3. RRC 变压器常用间隙调整初级电感,一定会引起漏感。 会有较大的浪涌。
4. RRC电路中开关管的开关时间也偏大点,损耗相对大点。
5. 开关管的耐压以及启动电阻的选用要考虑 AC input Range。
就说这些了,如AC/DC做的不多, 不建议先用R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在用简易型RCC电路。 成本压力很大吗?
既然能用光耦了, 干嘛不要他激型电路。 现在很便宜的。
1. ...

额 谢谢你哦
小产品上用的,为了降低成本才选择这个电路的,这个大概1块钱的成本
不知道为什么
电流才50ma的时候 那个Q1和EE1就很烫 ,以前没有专门设计过电源电路,这个也是在网上找的原理图,好像是山寨手机充电器上的那种

网友:
需要测量主回路的电压,电流的波形来判断.
注意示波器的接地位置(不要把示波器打坏了).
还有220VAC注意安全.

网友:
觉得可能的原因:线圈N3输出电压幅值太大,经半波整流后的脉动直流电压使Q1进入饱和态,从而出现发热;可以试着增大R2或R3电阻的值看能不能改善;

网友:
    你这东西用内置MOS的IC(PSR电路)一块左右也能搞定,RCC效率低,放弃算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