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能否只显示特定网络的走线,其他走线都不显示

楼主(2013-07-11):
在全部布好线的pcb中,如果想只显示特定网络的走线,其他走线都不显示,有办法吗?

网友:
那你就把所有的网络去高亮,然后再高亮你想要显示的网络不就可以了

网友A:
高亮,再shadow toggle  看的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亮,再shadow toggle  看的更清楚。

是的,这个有点类似于AD中的高亮,没被选中的地方会全部黑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