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拉线一下粗丶一下细?

楼主(2013-07-11):
    图中的线乱拉的,只是想要请教大家,
    拉线时,可以这样一下粗丶一下细的吗?
    因为有时ic的脚小,拉电源线时,如果用粗线,
    可能会碰到隔壁的脚丶或是安全距离不够的问题出现

    解答是可以使用丶但尽量少用?
还是可以这样的任意使用呢?

网友:
    同意9#的说法!

网友:
    新手在路上,都是经验之谈,谢谢了,吸收了

楼主:
    感谢指导,学习了

网友:
    首先,楼主芯片8脚的出线方式不太好,在我们公司是不被允许的。
其次,关于改变线宽。 为什么在PCB设计中不推荐线宽突变呢?——走线线宽的突变直接的影响是信号阻抗的变化;信号在阻抗变化的地方,会产生一个反射。当阻抗变化足够大,或信号频率足够高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  因此,高速信号线要求严格控制走线线宽。  低速信号可以从设计的其他角度考虑是否需要改变线宽。
第三,关于电源线宽。 我们可以把电流想象成水流;而电源线比如成水管。水管越粗,取水越方便。水管可以前段粗,后段细,那么细的那段水流的流速必然比粗的那段快,受到的阻力必然加大;同理,水管也可以前段细后段粗。  假如粗细差别太大,管壁可能因为压强过大而挤爆。在导线上,假如导线过小,通道小了,损耗多了;发热量大了,散热的地方少了,那么必然造成局部发热量过大,温度升高。轻者,印象温度敏感器件性能;中着板子开裂;重者导线熔断。 因此,电源线尽量走粗点。粗了不违法,细了你有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的,在router里允许自动改变线宽即可,前提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线宽规则,才会自动改变,当然w命令 ...

需要怎么设置?能详细点知道么?不盛感激

网友A:
    当然可以的,在router里允许自动改变线宽即可,前提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线宽规则,才会自动改变,当然w命令也不错的

网友:
    跟着原理图走。

网友:
    看IC电流 电流小的话 没必要那么大 满足就行

网友:
    走线时,需要切换线宽时,直接用无模模式“W+线宽”切换,很方便

网友:
    推荐电源线 可以先细后粗。信号线保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