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基本差不多的模型,为何仿真结论完全相反(我下载的是songcxi的例子)

楼主(2013-07-11):
我在网上找了一个差分过孔模型,然后自己模仿他的也建立了一个差分过孔模型,但是两者得到的结论完全相反,当然是我的错了。
举个例子,他的是Sdd11随着反焊盘增大而减小,但是我做出来的恰好相反,大家帮我看看为什么?
板子模型是7*10,我的是8*10,线宽,线距,叠层结构都是差不多,但是仿真结果为何恰恰相反,让我好郁闷。。
注意:我把他的地孔给删了

他的仿真结果

他的仿真结果

我的仿真结果

我的仿真结果

他的工程文件

我的工程文件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谢谢eeicciee帮忙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啊哈哈

songcxi您好,我感觉我都是仿照你的模型来做的,但是得到的结论为何恰恰与您的相反,当然我知道是我仿真错误,是不是我设置错误吗,还有,譬如仿真出来的Sdd11我到10G的时候大概-20db,你到10G的时候是-10db。能抽空帮我看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两位的第二层和第三层都是开路状态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位的第二层和第三层都是开路状态好像

第二层和第三层都是开路?这个怎么讲,没看明白。。
你用上面的工程文件仿真了吗,结论是不是相反的?

网友A:
我的电脑太慢,两个都仿不了。我的意思是。你的四层板,顶层参考第二层,底层参考第三层。但是第二层和第三层是开路的,即没有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太慢,两个都仿不了。我的意思是。你的四层板,顶层参考第二层,底层参考第三层。但是第二层和第三 ...

谢谢eeicciee。哦,您是这个意思啊,你的意思是要加几个地孔是吧?这个对仿真的结论有影响吗

网友A:
绝对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有影响。

谢谢eeicciee的解答,其实网上我下到的原型是加了四个地孔的,仿真的结论还是相反的。你要有时间可以下载模型看一下,我也没找到问题在哪,我前天问了一下songcxi,想麻烦他帮看一下,到时候找到了原因再告诉大家。

网友C:
能不能分享下最后的原因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分享下最后的原因啊!谢谢

不好意思啊,原因还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