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tium designer中如何导通差分对所经过的电容

楼主(2013-07-12):
请大神帮忙怎么设置差分对所经过的电容,使之能够导通便于计算差分对的长度。谢谢,很急!

网友A:
一般有串阻,串容就在原理图里边先短接起来(注意备份原理图,绕完等长在导回来),这样在PCB中计算相同网络的长度。目前没有发现好的办法~。不像其他软件能够识别,自动加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有串阻,串容就在原理图里边先短接起来(注意备份原理图,绕完等长在导回来),这样在PCB中计算相同网络 ...

谢了,哎AD真心没有allegro好用。但公司其他员工都用它,没办法只能用AD了..........

网友:
习惯了就好,5K PIN以下的板子用AD还是挺好的。

网友(2013-08-18):
在原理图里直接放置两个差分对规则吧!别的没法!我都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2014-03-26):
高速差分对串电容,还是建议不要短接了。做到两端等长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