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旧文档,发个东东给大家探讨一下

楼主(2013-07-12):
好几年前的东西了,整理时发现有点意思。
这是个用一节干电池的产品,耗电很小。用RT9266升压至3.3V,一直都非常正常生产,并且是大量生产,产量不少于500K.
可是有一批机,因为换了板厂,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当时测试时没有发现:我们测试时用模拟电池,有0.9V,1.2V,1.5V,1.7V几个档,测试正常,但客户发现有了问题。1.1V时机器不工作!并且只在1.1V不工作,用电池,用电源,只要是1.1V就不工作了。测试无电压输出。大家探讨一下,过段时间公布解决方案。

网友:
都没电路图的,怎么探讨啊?

网友:
求图;不过RT9266规格书上说是1.0V的最小输入,楼主用0.9V的电池是怎么搞的?       有图有方向——摘自狗版主语录

网友:
测试时用模拟电池,有0.9V,1.2V,1.5V,1.7V几个档,测试正常.
-------------------------
我想知道你们是如何测试的?另外最好有原理图。

网友:
    没思路,坐等公布答案。

网友:
    唯一的方向是换了板厂,按照楼上说的的RT9266是1.0V的最小输入。影响电压的就是铜箔厚度了,压降变大导致的。

网友:
    想不明白

网友:
    看规格书1.0v左右不稳定吧。无图说个JB.

网友:
    过好久了。

网友(点评):
遇到詐騙集團了!^_^

网友:
    楼肯定是有电源测试的。看的是电源上显示的电压。没有用表去测电源的实际电压。

网友:
    不同的厂商做出来的PCB都有不同的阻抗,最好是测试输入脚的电压吧,比较真实。另外附上电路图更容易弄明白

网友:
    求图求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