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s 放不进去问题

楼主(2013-07-12):
请大家帮忙看下,为什么placement<manully下都有parts了,放的时候还是放不进去呢?

网友:
quick view 没有显示,检查库添加了没

楼主:
谢谢,Path什么的都设置好了就是放不进去

网友:
快速放置,然后看下是否会报错

楼主:
16.3版的有autoplace,还是同样放不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16.3版的有autoplace,还是同样放不进去

晕,是快速放置,具体看下图

楼主:
我的版本没有,谢谢,这个问题我自己再看看吧,您老人家千万别晕,这样我的罪过就大了

网友:
    看现象,可能是库中缺少 .txt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版本没有,谢谢,这个问题我自己再看看吧,您老人家千万别晕,这样我的罪过就大了

    ???你的怎么会没有,你看下你放置器件的时候command窗口中提示的错误是什么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看了下库中元件,放到了自己定义的层里了,从新定义后搞定。

网友:
    没有pad文件啊  点击放置的时候 下面的状态栏会告诉你 为什么放置不进去, allegro的所有操作 都有提示   注意看提示啊

楼主:
    谢谢,有的,只是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
    可以查看quickplace命令后产生的quickplace.log文件,这里有说明是什么原因,放不进一般是缺库,或者库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