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IO防静电的问题

楼主(2013-07-12):
我想问下图中的100R、33R、102的作用,是为了防静电吗?具体的取值怎么选取呢?
本人刚开始做硬件,还希望大家说的清楚点,谢谢了。

keyboard

keyboard

网友:
应该不是为了防静电吧,是防抖动吧!

网友:
看样子是防抖动的。

楼主:
怎么是防抖动的?求解

网友:
有一些抑制ESD的作用,例如keypad中一般row是输出,col是输入上拉的,加这个串联电阻,太小了没什么作用,太大了可能超出逻辑电平要求,手机上面一般加1K,个人理解。

网友A:
保护IO的,一个IO输出高,另一个输出低,按键按下去的时候电流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IO的,一个IO输出高,另一个输出低,按键按下去的时候电流会很大。

为什么输入输出都有加,只加一个不是也能限流吗,而且为什么取值还不一样?

网友:
我认为加一个也可以的。

网友:
如果把电阻改大,按键的键值还跟一前一样不?我想了解按键采样是采样电压还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