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怎麼設置antipad

楼主(2013-07-12):
每次設置一般都是採用keepout層畫個圈或則用Polygon  Pour Cutout慢慢整,不過這兩種方法麻煩的很
那位大俠有快捷的方法,謝謝!

网友A:
是说反焊盘吗?反焊盘的话是说的隔离环吧,AD里边在规则中都能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说反焊盘吗?反焊盘的话是说的隔离环吧,AD里边在规则中都能设置。

如图,我只想VIA连接TOP层与BOT层,不想与power层相连(此via与power层的网络标号是一样的)
如何设置?弱可以,可否截图告知,多谢!

网友:
用PU命令在POWER层 以VIA为圆心画一个线宽比较宽一些的圆。

网友:
单个网络选择不连就按照楼上做法即可。画圆最好是实心圆,或者加一个CUTOUT,效果是一样的。
如果区域较多网络,建议添加区域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