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原理图,如何在allegro下换封装

楼主(2013-07-12):
如题,有一块PCB,我们没有原理图,要在PCB上直接将部分元件1206封装改成0805的,要如何操作,有没有人这么做过?
另外,要调整pin脚连接顺序要怎么调?几多年前见一位老前辈在14.2上这么做过,当时没记住,求高手指点!!

网友:
可以把网表导出来,然后手动修改网表,参考此贴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1043-1-1.html

网友:
你可以直接把0805的封装名称改为1206,然后更新1206封装就可以了

楼主:
只有个别的元件需要改封装,要是直接把名字改了那所有的1206都变成0805了,有人知道part logic怎么用吗?

网友:
有PCB文件是吧,可以导出netlist,手动改了再导入;

网友:
可以修改个边元器件的封装,然后updata

楼主:
如何修改个别元件封装,然后再整体update这个封装吗?

网友:
在update的时候要问你是update当前还是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