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位高手,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3-07-12):
下面两个电路的R10(1R)和R5(3.3R)是什么作用啊?是滤波还是限流?或者是别的作用?求指点

网友:
此略说说

1、如过后面芯片短路 会烧掉电阻而不会损坏电源

2、方便测量电流

3、用不同阻值可以降压

4、如果前端电源过高 这个电阻可以保护芯片

网友A:
不知道你的VBUS是不是外面接进来的,如果是的话,此线上可能会有较大的寄生电感,在接入瞬间,寄生电感和输入电容组合在一起,可能会产生较大的浪涌电压,这个电阻的目的就是为这个高Q值的LC提供一个阻尼作用,降低浪涌电压,保护后面的buck.

网友:
比较认同3楼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VBUS是不是外面接进来的,如果是的话,此线上可能会有较大的寄生电感,在接入瞬间,寄生电感和输 ...

非常感谢,VBUS是USB直接进来的,降低浪涌电流只用3.3欧姆会不会太小?

网友A:
我说的是R10的作用,这个电阻是起振当阻尼作用的,减小LC网络的Q值,不是直接用来抗浪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R10的作用,这个电阻是起振当阻尼作用的,减小LC网络的Q值,不是直接用来抗浪涌的。

哦,了解了,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