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提供一个USB检测电路的原理,最好加上注解,谢谢!

楼主(2013-07-12):
能否提供一个USB检测电路的原理,最好加上注解,谢谢!

网友A:
是要檢測 VBUS 電壓呢? 還是要檢測 D+ D-的信號? 最好請先說清楚。

网友:
有 D+/D- 短路偵測 + VBUS 開關的芯片方案,只是可能用的人不多,所以不好買!

Fairchild FAN3989

楼主:
是检测D+ D-信号的,D+ D-插充电器是短接在一起的,插电脑是分开啊,要实现短接在一起就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檢測 VBUS 電壓呢? 還是要檢測 D+ D-的信號? 最好請先說清楚。

是检测D+ D-信号的,D+ D-插充电器是短接在一起的,插电脑是分开啊,要实现短接在一起就低电平。

网友:
又有一顆!

Maxim MAX14578AE

网友B:
再來一顆!

ST Microelectronics STUSBCD01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來一顆!

ST Microelectronics STUSBCD01B

谢谢大神

如果你是充電的應用,有些充電芯片是有內建這個偵測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