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llegro覆铜和焊盘连接

楼主(2013-07-12):
我有几个器件,他们的焊盘和覆铜地要连接方式不一样,比如一个焊盘用十字花连接方式,一个焊盘用全连接方式。在allegro怎么设置。

网友A:
    看整板是十字花连接居多還是全连接居多
    最多的用Shape\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Thermal relief connects中設定
較少的選edit properties\然後find中選pin
    之後按右鍵temp group 選要點選的那些pin,完成後按 complete
出現edit property的对話框\選dyn_Thermal_Type選較少的那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整板是十字花连接居多還是全连接居多
    最多的用Shape\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Thermal relief co ...

 我按你说的做,出现这个提示。
    命令窗口出现的警告是W- (SPMHGE-250): No instances of property DYN_THERMAL_CON_TYPE with a value of DIAGONAL fo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