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关于ADS中的若干疑问

楼主(2013-07-12):
小弟初学ADS,有几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大家,希望大家能帮我解答一下,不甚感激!
问题1:
      网上说通过单端S参数来得到Sdd11和Sdd21(如图一所示):
                                              SDD11=0.5*(S(1,1)-S(1,3)-S(3,1)+S(3,3))
                                                                                 SDD21=0.5*(S(2,1)-S(2,3)-S(4,1)+S(4,3))
我有个疑问,一般对于差分线都有两种port定义方式(如图二),那上面这个公式到底是是图二中那种port定义方式?
那种port定义方式才能保证和图一中的S4p文件中port 1,2,3,4,一一对应?

问题2:
      我自己在ADS中建立了一个4端口模型(如图三),但是其中有几个电阻的阻值是与频率的平方根成正比,我想用VAR定义一个参数(如图四),但是仿真的时候提示错误(如图五),我是想做这个模型的扫频(0-20G),观察它的S参数。
我也在网上看到相关的问题(如图六),但是也没有人提出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请问一下这个该如何解决呢?
下面是我的工程文件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图三

图三

图四

图四

图五

图五

图六

图六

工程文件

网友(2013-10-11):
1、那上面这个公式到底是是图二中那种port定义方式?

SDD11=0.5*(S(1,1)-S(1,3)-S(3,1)+S(3,3))
SDD21=0.5*(S(2,1)-S(2,3)-S(4,1)+S(4,3))
对应的是下面这种方式:

也就是你的方式一!

2、那种port定义方式才能保证和图一中的S4p文件中port 1,2,3,4,一一对应?

这取决于网分实测是怎么测的,如果你采用方式一去实测,也就是1和3作为一个差分端口,2和4作为一个差分端口,那么按你图1连接方式就可以一一对应!

如果你网分实测时,1和2作为一个差分端口,3和4作为一个差分端口,那么你得把上面的公式改下,例如改成SDD11=0.5*(S(1,1)-S(1,2)-S(2,1)+S(2,2)) ,或者把Term3与Term2对调如下图:

3、电阻随频率变化,正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