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MENTOR下如何画框形的板框,还有几个层与board outline的区别。

楼主(2013-07-12):
请教下,1、
现在要画一个圈形的PCB,就是中间是空的,这样的如何画board outline呢?好像板内只能有一个board outline,那如何画这个圈的外框和内框呢?
2、board outline是板框,那么manufacturing outline呢,还有assembly outline呢?谢谢

网友:
1. 用Contour;
2. Manufacturing Outline是在输出到Fablink之类验证工具时,用来限定输出区域的;
   Assembly Outline只在编辑Cell时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