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D休眠唤醒过程中屏幕会抖屏会是什么原因,求各位大侠支招!

楼主(2013-07-12):
MID休眠唤醒过程中屏幕会抖屏会是什么原因,求各位大侠支招!

网友(点评):
屏幕是怎么抖动的?是一直抖动的吗?

网友:
时序问题。

网友A:
能分清是背光抖,还是显示数据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分清是背光抖,还是显示数据引起?

很难分清是LCD在抖还是背光在抖

网友:
我以前碰到的是背光抖。

网友:
应该是时序问题

网友B:
屏参没有调好:AVDD、VGH、VGL、VCOM ,特别是VHG 和VCOM;先参照屏规格书调,再细调V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参没有调好:AVDD、VGH、VGL、VCOM ,特别是VHG 和VCOM;先参照屏规格书调,再细 ...

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我的VGH和VGL确实和屏的额定参数相差2~3V,据我了解,屏对VGL和VGH要求不是很严格吧。

网友C: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已解决。

网友:
VGh 有影响,不过可以用电位器调下VCOM参数.再不行把LCD 3.3V 和AVDD的时序调下,先上3.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已解决。

怎么解决的?求指导

网友C:
电压的问题,VGL  VGH在休眠时你量下这两个电压,是不是还存在,并慢慢下降的。大部份问题都出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的问题,VGL  VGH在休眠时你量下这两个电压,是不是还存在,并慢慢下降的。大部份问题都出在这里

 休眠的时候VGH和VGL是关的

网友D:
搞不定,拿来给我分析一下,用示波器,测一下就能知道原因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不定,拿来给我分析一下,用示波器,测一下就能知道原因所在

使用示波器测试LVDS波形,机器休眠时LVDS波形消失,则休眠唤醒时屏幕不闪;
机器休眠时LVDS波形还存在,则休眠唤醒时屏幕会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不定,拿来给我分析一下,用示波器,测一下就能知道原因所在

我这里有示波器,你给指个方向呗,大侠!

网友:
休眠了LVDS为什么还要输出呢,软件关了不就行了。

网友:
为什么要呢?是软件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