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AD10的库改成99se的啊,求助,

楼主(2013-07-12):
怎么把AD10的库改成99se的啊,求助,求大神解答

网友:
安装AD学习后就会转了,99SE应该已到了退出舞台的时候了(操作人性化不如AD)

网友A:
把库中的元件全部放在一个PCB中
导出protel4.0版本PCB   然后用99打开  生成库

网友(点评):
不必要发繁琐 -10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点评):
不必要这么繁琐 -1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库中的元件全部放在一个PCB中
导出protel4.0版本PCB   然后用99打开  生成库

打开库文档 直接另存为 低版本库文档就可以了。

没有上面这么繁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开库文档 直接另存为 低版本库文档就可以了。

没有上面这么繁琐...

 我都是这样干的   没摸索过  一直这样用的

网友(点评):
有“误导”倾向,所以补充回复下 估计转换的网友不是很多...

网友(2013-10-01):
但是异形焊盘的到了99里就没了!只适应与标准焊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