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

楼主(2013-07-12):
朋友们来看看这个DRC,怎么解决?以前我都是waive的

楼主:
不知道在哪里设置

网友:
器件placebound区域有干涉了

网友:
器件干涉了,拉开些距离就可以了

楼主:
但是我的元件需要堆叠,所以目前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这个规则在什么位置设置,我有自己试过设置,最后DRC解除了,可是由于设置的太多了,以至于搞不清楚改了谁起作用的。

网友:
如果考慮是否允許堆疊 , 那你的零件高度就要設定正確 .
Min 和 Max 都要訂清楚 , 如果A零件的 min 值大於B零件的 max 值 , 哪就不會出現這個問題.

楼主:
请问是在Die Stack里设置吗?还是Constraints<Assembly里?or……前两个我试了没有效果

楼主:
请高人指教下吧,感激不尽

网友:
    自己忽略错误就好了,

楼主:
    谢谢,只是想要完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