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源开关电路中可以去掉D21,Q52,然后把R216改为0R,是不是可以,请大家分析一下

楼主(2013-07-12):
请大家分析一下USB供电开关电路。

网友:
这是过压保护电路,
如果不保护了,那就什么都不要,供电直接连到VDD_5V,连Q21也去掉。

当供电过高时,R214上的压降高于0.7V时,Q52导通,MOS管Q21关断。
正常时供电电压没有超过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所以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上没有电流,也就是R214上没有压降。Q52截止,Q21正常导通,也就是正常供电。

网友:
USB供电检测电路,可以的,但是那样会长期供电而且没有过电压保护保护了。

网友:
去掉过压保护电路不是太好!!毕竟是起保护作用!!

楼主:
D21在电路中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具体咋工作的

楼主:
如果超过稳压管的稳压值,稳压管会先坏掉吧

楼主:
2楼,请讲讲D21与Q52是咋样工作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