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电磁阀驱动电路比较,哪个好?

楼主(2013-07-12):
这里有两个电磁阀驱动电路,各位看看,哪个比较好些。
注:CPU为3.3V。电磁阀为24V,电流要求2A的样子。由于板子位置小,所以选择了SOT23封装的MOS管。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第一种便宜,且可靠。

第二种VD_IN是多少V,
如果小于24V将会导致,输出关不死。
另Q22也没需要大电流的,太浪费。

楼主:
噢,VDD_IN是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便宜,且可靠。

第二种VD_IN是多少V,

注意噢,第一种用的PMOS管,导通后,由于MOS管内阻很小,源极S的电压实测只有2V的样子,这样MOS管的导通程度就比较低,能满足2A电流的要求么?
第二种方案,Q22可以换个电流小一些的。但为了使后端的NMOS充分导通,在NMOS管的栅极加个大的点电压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