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 不能改变走线线宽

楼主(2013-07-12):
在Router走线,有一个网络(GND)在走线时,不能改变走线的宽度,不管输入多少线宽,走出来的都是recommended的那个值。并且走线时单击鼠标左键,走线就会停止,即使按住CTRL再单击鼠标左键,不能更改所设置的结束走线的end  via mode;但是这一切问题,对于其他的网络来说都是正常操作的,只有这个网络(GND)会有这个问题。请问各位朋友,这个问题有谁碰到过,出在哪里?

楼主:
附上图,求解

网友A:
    你的GND已经是一个平面了。所以。。。默认的是已经连接上的。所以。。。。。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GND已经是一个平面了。所以。。。默认的是已经连接上的。所以。。。。。你懂的。。。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GND已经是一个平面了。所以。。。默认的是已经连接上的。所以。。。。。你懂的。。。

    或者说是我不懂你意思,求具体,求详细

网友B:
你把AGND网络设置为不可见了,
    改为可见就可以了

    具体操作:CTRL+ALT+N进入网络颜色设置窗口。
在AGND网络选项中,不选择"NONE",(与其他网络一样选择倒第3项)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AGND网络设置为不可见了,
    改为可见就可以了

不行啊,设置为可见还是线宽依然在Router里面不能改变线宽啊。

网友A:
    无语啊。。都说的很明白了。 把铜皮框删除了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语啊。。都说的很明白了。 把铜皮框删除了行了。

    首先,谢谢,其次,谢谢你,再次,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因为我是昨天上午画的好好的,中午吃了个饭,下午就发现出这个了。铜皮框上午也是有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设置为可见还是线宽依然在Router里面不能改变线宽啊。

    我错了,
楼上说的对,你铺了铜,本身都已经连接上了,再走线或打孔连接在ROUTER里面是操作不了的,(在PADS LAYOUT里面是可以的,)

    我试了,你不用怀疑了

网友(2019-10-16):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其次,谢谢你,再次,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因为我是昨天上午画的好好的,中午 ...

最后咋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