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出gerber时paste mask的问题

楼主(2013-07-12):
有一个直插式元件,在出gerber时为什么在paste mask层出现?如图。

网友A:
肯定是在做元件封装的时候在paste mask层添加了copper之类的。你可以进去编辑元件那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在做元件封装的时候在paste mask层添加了copper之类的。你可以进去编辑元件那里看看。

我查看了一下,没有啊,还有其他原因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查看了一下,没有啊,还有其他原因吗?

贴出 Paste Mask 的设置窗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查看了一下,没有啊,还有其他原因吗?

如果可以的话把文件发上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的话把文件发上来看一下

我传上来了,请帮忙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出 Paste Mask 的设置窗口。

我把文件传上去了,请帮忙看一下,谢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文件传上去了,请帮忙看一下,谢谢啊!

看了一下,我上面说的你都没仔细看,“肯定是在做元件封装的时候在paste mask层添加了copper之类的。你可以进去编辑元件那里看看“

元件封装脚bottom层每个脚都结合了一块铜皮,把它们打散了删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我上面说的你都没仔细看,“肯定是在做元件封装的时候在paste mask层添加了copper之类的。你可 ...

你说的地方我找到了,如下图,不选Associated copper就可以了。

网友:
要仔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