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的作用是?

楼主(2013-07-13):
R14这个电阻的作用是?可以不要吗?

网友A:
吸收高频杂波,不过没必要啊,这个不是LDO吗?

网友B:
RC时间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收高频杂波,不过没必要啊,这个不是LDO吗?

有电容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时间系数

没明白你说的意思

网友:
RC电路会有时间常数的,RC还有滤波作用。

网友C:
參見潘娜索妮克(Panasonic)的技術文章。

根據小弟收集到的資料,下列三種情況下可以不放電阻︰

  • 充電電源有限流(Current Limit)保護時可以不放。
  • 使用金電容(Gold Capacitor)儲能時可以不放。
  • 充電電源供應能力遠大於充電電流 + RTC 電路耗電時可以不放。

其實,這個電阻的用途小弟之前回答過,當時推測是保護充電電源,避免超出其輸出能力。因為內建在 IC 內部的 RTC 電源線路供電能力通常很小,可能只有數百 μA 至數個 mA。今日找到更多佐證的資料,也算是喜事一樁!

樓主用 150mA ~ 300mA SOT-23 的 LDO CE6200A33M 供電,個人覺得是可以不放電阻,計算一下您的設計是否符合第三點便是。

其二,小弟找不到 CE6200A33M 的芯片資料,但從網路上找到該公司提供的 Cross Reference,CE6200 系列是和 TOREX XC6204 系列完全相容。而 TOREX XC6204 的芯片資料上說,該芯片是有限流(Current Limit)保護的。樓主也可以檢查一下 CE6200A33M 是否有限流(Current Limit)保護。

网友(点评):
“大湿”果然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參見潘娜索妮克(Panasonic)的技術文章。

根據小弟收集到的資料,下列三種情況下可以不放電阻︰

谢谢大师的回复

网友:
风吹摇摆︰“大湿”果然厉害!

你一定要把我和 "蒼老濕" 搞在一起就對了!

网友(点评):
斑竹涉猎广泛,爱好独特,佩服佩服。

网友:
RC 这个电阻是限流放电,当外部切换电源是,RCT的电通过电容放电来维持供电。